小上网本系列开关损坏的维修

楼主(2014-05-22):
维修中经常会遇到上网本,不管是山寨的还是品牌的,一般在侧面的开关很容易损坏,单独购买更换也容易再次损坏,最后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直接更换后效果很好,下面分享给大家。
1、去掉损坏的开关,在原来的塑料按键上或者塑料机壳的侧面找个合适的位置,找个普通6*6的开关,按管脚宽度打4个洞,将开关四个脚插入打好的小洞里,内侧压下引脚固定住开关。
2、从开关板上引出两根开关线,焊接到开关引脚上。如果固定到原按键开关上,可以将塑料按键直接粘死。
上图后大家就明白了。(因为原机的按键不在了就在按键旁边选择一个位置固定了)
维修后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方法用过  不过我是把腿干掉二个 然后飞线  最后粘住ok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不错,下次一定试一下!!

网友:
哈哈,改造的很好!

网友:
又学了一招,,,,楼主威武

网友:
这样就不容易坏了吗,还是试过

网友:
四条腿都固定上,或者穿过去后对角固定,就不用三秒胶或者别的什么固定了,后面直接焊接线,既方便更换也比较牢固
寿命比原机的长很多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好啊!能修好就好。

网友:
把开关放在里面 把外壳打个圆孔 只开关的小帽漏出 更美观 还不爱坏

网友:
改造高手。不错的。

网友:
外接一个出来来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