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霸王 SB-2123有时能工作 有事不能工作

楼主(2014-05-22):
今天自己家的电磁炉坏了,自己修的试试。故障是: 有时候炒菜还没炒熟就不工作了,然后关机 等个一会 等电磁炉凉了 再开机又能用一会  高手们进来帮我看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故障据说大多是那几个关键电容(方块,几个uf的)的esr不行了造成的,非本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保护电路起作用,看看炉盘下面的热敏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风扇 风扇转速不够。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拆开后  看到有些元件有点缩焊 焊完就行了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