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怎么做双系统啊

楼主(2014-05-22):
苹果笔记本怎么做双系统啊

网友:
在苹果的MAC系统下打开系统偏好设置(就是那个齿轮的图标) 然后在找到一个Boot Camp程序  点开进行分盘处理(就是分MAC系统和WINDOWS系统所占硬盘的比例,如果你想用WINDOWS的话就把盘多分点给WINDOWS) 分盘完成后就把WIN7系统盘放入光驱  它会自动识别然后安装。WIN7安装完后再WIN7系统下放入电脑自带的MAC光盘 打上MAC操作系统(就是一个盒子一样的图标)然后再把MAC盘里的驱动全打上去就能用了

网友:
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多的是,自己去找。

网友:
boot camp 用这个软件就行,进入苹果系统的设置里找

网友(2016-08-26):
苹果还不不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