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硬盘电路维修的高手进来指教下 谢谢。。

楼主(2014-05-22):
手上有个WD 500G的硬盘 是客户那里换下来 就是不认盘电机也不转  拆下来测了下 全板上基本上是没有电压
就是我表的地方才有  也是进线的源头吧  可没有一点的输出   现在想问下高手们  是不是我下面标那个有进12V
的那个大的芯片换了呀 。。。。

网友:
看看保险是不是好的,还有不是很懂就别乱动小心

网友A:
这像是日立的硬盘是不是?反正不是西数的就也不是希捷的,你看下,12v进去之后有一个二极管,是稳压的,这个二极管坏了就不过电了,以前有修过,但是那肉眼就见到了因为炸了,你看下是不是图中的二极管坏了,就在接口12V电压接入处

服了 一看就知道WD盘,二极管坏了不管是5V还是12V的 加电就短路,
如果是管子坏了,是短路的,是测量不到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像是日立的硬盘是不是?反正不是西数的就也不是希捷的,你看下,12v进去之后有一个二极管,是稳压的,这 ...

这个是WD的硬盘 500G的   还有你说的 那个二极管 我也用万用表测了下有阻值的应该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WD的硬盘 500G的   还有你说的 那个二极管 我也用万用表测了下有阻值的应该是好的

好吧,我错了,还真是西数的,但是这是西数老式  比较早的了吧,因为上面的做工是这样的,我看到日立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拿下来测,有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刚刚昨天的一台显示器,前级的大功率MOS管子都拿下来测了,DS阻值是正常的,G级也是高电平,但是就不能过电,换一个代用的就好了,所以有些东西只能微信,不可全信,呵呵

是西数五代 ROYL系列的,是新盘。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电机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错了,还真是西数的,但是这是西数老式  比较早的了吧,因为上面的做工是这样的,我看到日立的就 ...

这个是10年的硬盘 对新款的还是老式的来说我也没个底  你说的那个  还有你说的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我去拆个过来 换上试试看

网友:
换板吧,修板比较麻烦。

网友C:
先看各芯片的供电端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各芯片的供电端电压是否正确

嗯  主要是没有这些芯片的资料可找呀   我还是怀疑那个大的驱动芯片有问题  因为有12V的输入电压   输出只有0.几伏

网友:
换板不是更好判断吗?

网友:
这个板换板比较麻烦因为这个板据我了解硬如果没看错应该是1640的板子需要换板的话那就要把板上面的rom资料重新适配,还有你这个无电压问题你看看电源位置的两个二极管有无击穿那里有两个二极管的其中一个击穿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那么累,直接换个板,写个ROM就好了

网友D:
建议换板,这种情况大多是电机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D:
板上没有独立BIOS芯片,换板还要用专业工具,来生成BIOS程序。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坏了。。没有供电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错了,还真是西数的,但是这是西数老式  比较早的了吧,因为上面的做工是这样的,我看到日立的就 ...

呃。。。被罗老师反对了我就只是看了下上面的芯片排列,在我的印象中新的WD硬盘没有用这样的芯片排列了?可能是我见识短浅吧。。。如果是非电脑用的那可能,因为装业监控或者拿来特殊用的特殊硬盘我就少见,西数不是还出了紫盘和绿盘么?装业监控用的,跟罗老师比起来俺是外行啦,呵呵学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网友(点评):
呵呵,你一开始就错了,后来回复,还是说错,你似乎对西数有偏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板,这种情况大多是电机驱动芯片坏了。

谢谢罗老师的回答  我查过了是驱动芯片坏了   如果我换这个驱动芯片要不要写什么ROM文件的呀  这个板上好像没有什么BIOS芯片的呀  是不是集成在这个驱动芯片上面的呢??

网友(点评):
可以生成BIOS,也可以找个匹配的写。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路板的问题,应该是BIOS不认了,刷ROM试试就知道了,这个板还没有带BIOS的,要是死板了,就很麻烦,应该是1640-000的板,死板只能换板,U指令暂时还没有研究出来乍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被罗老师反对了我就只是看了下上面的芯片排列,在我的印象中新的WD硬盘没有用这样的芯片排列了 ...

我看到楼主的图片备注了,上面标着5V的红色字体,我知道我说错了,就像您说的,如果这个二极管坏了要么保护要么根本就没有电过去了,这点我自己回复完也发现了,刚好当时来了一个客人我店里,我就忙着接东西修,后面忘记去编辑了,后面您回复我也看到了,哈哈,没有啦。我没对WD有偏见,我还没那个本事了,要偏见也得等到自己有西数那样的生产厂家能力强的时候才能说这样的话,现在一个小小维修工怎么能这么不自量力去偏见,至少自己没有本事生产一个硬盘出来,装机我也是用西数的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上没有独立BIOS芯片,换板还要用专业工具,来生成BIOS程序。

弱弱的问一声  能接修这样的硬盘吗  维修费用要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声  能接修这样的硬盘吗  维修费用要多少呢????

维修意义不大,需要恢复数据可以考虑。

网友:
我有一西数硬盘也是类似问题,通电后主轴电机转一下就停了,然后是主控芯片很烫,12v和5v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主轴驱动电压有一个5.9v,其它三个很不稳定,一直跳变,所以主轴电机转一下就停了,外围也没发现短路和断路

网友:
这块电机芯片坏的可能比较多。有芯片的考虑换个试下。

网友:
听说是没有12V的

网友E:
板不贵,直接换板吧,对了注意要看bios版本哟,不一样是没用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不贵,直接换板吧,对了注意要看bios版本哟,不一样是没用的哟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是换了板还要用专业 的工具来生成BIOS程序的  没有这样的工具。。。还有自己也还没到达那样的境界。。 你能搞不  可以的话带个价 我发给你

网友(2014-06-27):
5V进来接着是5V变3.3V的MOS管,12V的应该有的吧,

网友:
看看怎么样 ·有什么号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