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7系统的电脑设置路由器,提示图片故障咋办

楼主(2014-05-22):
(图片)

网友:
网线没插好吧!要不然就是IP地址输错了

网友:
是否某些功能被禁用了??反正这种情况没见过!

网友:
1,把电脑上的IP地址改成自动获取
2,先只连接路由器和电脑上网线接口,外网进线先不接
3,按下路由器上的恢复出厂设置按钮,不行则路由器坏或网线有问题

网友:
先自动获取IP,看本地连接是不是192.168.1.X的IP段,是的话,出现这个现象,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最好IE内核和非IE内核都试下,反正我是碰到过。
还不行就可以怀疑是路由器故障了,把路由断电几分钟再试

网友A:
很多路由器不能用IE9以上的版本打开设置。

网友B:
这个我遇到过,你只要直接按下路由的重置键十秒等那灯一闪后放开再进去设置就好了,当然你的线要是没问题的接口也是好的,不能接错了,路由到电脑的接口是LAN口不是WAN口,你试试,对了,万一你要是给客户弄的时候这样做会导致里面原先的帐号和密码丢失,你先得问客户帐号和密码会不会知道,很多客户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能上网就行的,要是里面没有以前的宽带拨号连接你破解也是没有数据帐号和密码的,切记,在客户不知道帐号密码的时候别重置不然小心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路由器不能用IE9以上的版本打开设置。

反正我是碰多了,特别是以前的老型号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遇到过,你只要直接按下路由的重置键十秒等那灯一闪后放开再进去设置就好了,当然你的线要是没问题的 ...

是的一定要记得问客户记得账号密码不 千万别被坑了。哈哈这个提醒有必要

网友C:
ping 下到底是 192.168.0.1 还是 192.168.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ng 下到底是 192.168.0.1 还是 192.168.1.1

这个在路由器上应该是标有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遇到过,你只要直接按下路由的重置键十秒等那灯一闪后放开再进去设置就好了,当然你的线要是没问题的 ...

你真行,按你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行,按你的方法搞好了

经验而已,没什么,搞好就好,下次就知道了,还有帐号问题你下次也要注意,客户不知道的时候千万别重置不然不讲理的客户说是被你搞没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