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N68T-M开机 IO发烫!

楼主(2014-05-22):
这个是IT8721F是不是IO 坏了呢 开机后不显示 IO烫手!
华硕

网友:
估计温度有多高啊?手能放多长时间,还是根本就放不了。

网友:
有可能短路!正常情况IO微热但不烫!

网友:
发烫的话,首先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换了在说

网友:
直接换IO啊,这个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
直接干掉或先查工作电压

网友:
先把IO换掉再说吧

网友:
io坏了换个就好有的io坏是电源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