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无待机电压,待机芯片isl6237有线性电压输出

楼主(2014-05-22):
是本人自己的笔记本,中午用着好好的,后来关了机到下午开机时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指示灯亮10秒左右又灭掉,然后我就拆机,拆开后开机指示灯不亮了,找来图纸,发现没有3v 5v 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isl6237,有vcc,7脚vl没有5v电压输出,二脚也没有2v,然后买来新的isl6237,换上有3v 5v 输出,接上显示屏,内存条,硬盘,cpu可以进入系统,不过正在进入的时候突然死机了,之后我又试一下开机,指示灯有亮我就没继续开下去,然后就装机,差不多装好的时候,我又开机试一下,这次开不了机了,跟一开始的故障一样,指示灯亮10秒左右又灭掉了,开不了机,又拆机,通电发现显卡很热,显卡背面的很多器件也发烫,全部拆下来之后,又没有3v 5v待机电压了,但是isl6237有线性电压输出,工作条件也有了,请问各位师傅们我该怎么修?完全没有思路,我是刚学习主板维修不久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各位师傅能帮帮忙,因为电脑坏了,所以不发图了

网友(点评):
先测一下3 5V有没有短路,然后看开启信号!

网友:
发现手机也可以上传附件,这个是我找的图纸

G430 LA-4211P.pdf

网友A:
按正常时序走 没3 5V 就去查开启 供电 控制脚 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时序走 没3 5V 就去查开启 供电 控制脚 REF

Ref有2v电压

网友B:
查待机电路,主要看那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电路,主要看那里有没有短路

查了,好像没短路,准备找台示波器看看有没波形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电路,主要看那里有没有短路

应该是后面的负载短路了,请问一下显卡供电电路对地阻值8欧正常吗?

网友C:
请问一下显卡供电电路对地阻值8欧正常吗?

网友(2014-07-06):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显卡供电电路对地阻值8欧正常吗?

算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短路,导致3V5V保护了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个3V 5V 电感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的话 查一下显卡供电芯片没有短路还有显卡芯片

网友(2014-08-05):
主供电 基准电压  线性3v5v 线性开启  自举升压  设置 产生3V5V G级 高电平

网友:
查看3.5    显卡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还有哪里短路

网友(2014-09-20):
这个芯片有线性电压吗  好像没有啊

网友:
不要急着修,一步步来

网友:
应该是 3 5V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