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上电2

楼主(2014-05-22):
4、其中,-PP3V3_S5_SMCVREF加至线性稳压IC VR5020的1脚,
随即从2脚输出名为-PP3V3_S5_AVREF_SMC线性电压
5、此电压和-PP3V3_S5_SMC共同加到H8S做为它进入S5状态的待机供电

网友A(2017-03-18):
我有一台PP3V3_S5正常输出,但是电感发烫,后级烧机又无短路,有啥思路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PP3V3_S5正常输出,但是电感发烫,后级烧机又无短路,有啥思路没有

可以考虑一下后级负载过重或者轻微短路再就是如果对地阻值为0的也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后级负载过重或者轻微短路再就是如果对地阻值为0的也是烧不出来的

修好了,反馈电阻问题,换了就好了 4,42K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反馈电阻问题,换了就好了 4,42K的电阻变质了

好的,反馈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