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如何看笔记本诊断卡代码判断故障

楼主(2014-05-22):
本人用的是插在无线网卡上的诊断卡,如何看懂代码显示的故障时什么,为什么有的机器能跑码有的又不行,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大哥,现在笔记本上面用的诊断卡不像台式机那样一般都能兼容的,笔记本上面的诊断卡还没有出现过一款是完全兼容的,要不就要飞线,我手上的这个诊断卡仁宝的就不支持,所以别什么东西都靠诊断卡,看看可调电源倒是可以,当然有示波器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跑马了,或者说知道挡在什么地方,可调电源有没有跑马一看就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现在笔记本上面用的诊断卡不像台式机那样一般都能兼容的,笔记本上面的诊断卡还没有出现过一款是完全 ...

厉害  可调电源有没有跑马一看就知道

网友:
是的呢,,一般用示波器吧,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可调电源有没有跑马一看就知道

别这么说,只是跑马没跑马看电流的跳变就大概有数了不是吗?这大家修多了就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