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酷睿处理器笔记本 进水严重腐蚀 盲修

楼主(2014-05-22):
即将步入20的我,在两年前跨入了维修行业!从此走上“不归路”!转眼间维修笔记本也有17个月啦(从学笔记本开始)!对自己的现状还不算满意!
如今网络时代的来袭!数码产品的价格的走势导致维修行业陷入困境!最近的几个月里电脑城像偏远山村一般宁静!弄得从事维修的人员都焦头烂额!下面转入正题!
机型:DELL 14R-5437
板号:DOE40
故障:进水腐蚀
         最近的生意十分冷清,电脑城商家送来一DELL  14R-5437 ,待前台登记后!递入我的手中,什么也没说,插电、发现大短路!遂拆机,当拆开硬盘盖子的时候发现内存上有一些已干的水渍!继续拆解,当提起键盘从机器里传出了一股怪味!拿下键盘发现大量进水! 把机器全拆下,拍照留证据!主板上很大一块进水并已经腐蚀!当观察主板时并未发现南桥,整个主板上就两个BGA封装的芯片,一个显卡!另一个即便是CPU.见图下图:

拆完后变测了下个大电感无短路!报价380后,直接放入烤箱等待客户回复!
在烤箱等待了两天的主板今天终于有收到好消息!客户委托我去拯救他! 那就开始工作吧!
拿出主板待冷却后 清理进水处!处理后见下图:

测的各大电感无短路,其中一组供电MOS管上管也无短路(也就是传统的公共点),心想那天不是大短吗?为什么现在没有短路呢?继续测量电源口!也无短路!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果断查电源,还是短路? 没办法得继续测了,测着测着果然发现了端倪! 电源口后P沟MOS管后的检流电阻居然对地是短路的! 再次检查仔细主板并未发现明显故障,那就只有出动烧鸡大法了! 最终故障点还是未逃脱烧鸡大法的考验而浮出水面!进水处的一个电容发烫!拆下再次测量,短路点也不在短路!
再次插电 待机0.02 无3、5V! 并且发现有时会掉!检查发现电源接口处因腐蚀虚焊!处理后重新焊接,待机一直稳定在0.02还是无3、5v,再次测量发现3、5V上管无19V!电源口后P管后的检流电阻上有19V!就在这时发现了3、5V的上管D连接到了充电电感!在这是就彻底懵了!这什么情况?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见下图:

经仔细检查进水处发现有个二极管已经腐蚀坏!料板找一个换上!发现开机了!插上内存跑马了!接屏LOGO出现了!发现电源报错!再查发现检测线中串联的0欧电阻坏!直接飞线联通!上电测试故障修复!

对进水机的维修心得:多看、多观察!
新发现:公共点未直接连接电源口后P管后的检流电阻,而是直接连到充电电感!在电池插入时为13V左右!未查电池时为适配器电压!
有什么不正确的请指出!

进水机,细心+耐心很重要!

网友A:
我手上正修这个机器  加电不显示 楼主可不可以把BIOS程式上传一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正修这个机器  加电不显示 楼主可不可以把BIOS程式上传一份。

这机器还没过保吧!   BOIS 论坛有的呀!

网友C:
不该把价格写在上面  你说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该把价格写在上面  你说对不

没关系啦!

网友D:
修主板能抒380,,是哪个地方,,太牛了,我们这边上200都很少了。。你的还是商家,我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还没过保吧!   BOIS 论坛有的呀!

51216 烧穿了DELL 不保

网友:
哦 ,我没有备份,我今天看到论坛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主板能抒380,,是哪个地方,,太牛了,我们这边上200都很少了。。你的还是商家,我无语

新机器的嘛!

网友:
进水这种情况都能修好!   厉害啊! 高手太多了!

网友E:
请问桥去哪里了?没桥的么?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能修好不错啦!

网友F:
楼主高手 啊,进水层这样也修好了,是不是这个公共点和充放电电路有关啊

网友:
四代的笔记本没有桥了吗?

网友:
不错的维修应验,学习了

网友G:
我也想问一下,第四代的机器是不是没有桥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

网友:
随着笔记本的更新换代,维修之路是否还是殊途同归呢????

网友:
学习啦,。。。还没修过这种机器呢

网友:
值得庆幸的是 P3.3V没有短路,不然要拆CPU,你会载跟头 目前在牛的维修估计拿这种CPU没办法,成品新料中间是弯的,拆下旧料会掉很多比蚂蚁小很多的电容,直球就更别提有多恶心了,这种CPU整合了南北桥和显卡 低配的就只有一个CPU。呵呵  当时公司刚量产 时候,同事也说外面有谁能征服这种板子的BGA。这个坎 希望大家顺利能跨过去

网友H:
哪么以后的笔记本要换就换CPU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问一下,第四代的机器是不是没有桥了?

好像就是!

网友I:
4代处理器真的没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4代处理器真的没桥了?

对!兄弟帮忙家点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么以后的笔记本要换就换CPU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咯~~~!

貌似听说这个CPU 很难换

网友J:
水进成这样,怕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水进成这样,怕不稳定!

先把票子弄到手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 啊,进水层这样也修好了,是不是这个公共点和充放电电路有关啊

对就是,公共点与充电电路有关!加点分吧!

网友:
还有这样子设计电路的啊第一次遇见

网友:
楼主牛牛啊,进水成这样还能修好,赞一个

网友:
这个是运气好点了啊,不过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都能修好

网友:
真的有耐心,发霉很严重

网友(2014-11-13):
我这台在没插电池主供电为17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桥去哪里了?没桥的么?

集成在CPU那里吧

网友:
这U不易坏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款机器,但是故障是开机不点亮,还连叫8声,电流为0.8A,,,内存过了,但是现在一点头绪都没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这种故障如何分析呢

网友:
看上去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