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液晶电脑电视一体机一台

楼主(2014-05-22):
所需材料:液晶显示器*1、支持多接口的液晶驱动板*1,笔记本主板*1(附带cpu、内存),笔记本适配器*1、硬盘*1、VGA线一条.....
过程我就不必多说了!做维修的都会!直接上图不喜勿碰!

牛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A:
品牌的一体机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一体机就是这样装的

是的,品牌机的一体机就是这样,笔记本的板子台式机的U,装在里面,做维修的只要有这些配件自己是可以搞一台起来,但是可以的话外面可以再搞一个包装,这样平常移动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也好移动一些,再可以加一个USB的摄像头,光驱再搞上去,喇叭弄个那就是一体机啦

网友:
楼主功力相当深厚!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液晶电视都能搞成电脑啊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

网友:
这样也行,自己用用凑合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固定上去的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固定上去的呢 ????

后壳上打洞,扎带绑起来

网友:
不错,有时间我也DIY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固定上去的呢 ????

后盖上打孔,找几个机箱里固定主板的螺丝,拧上去,在把主板固定上去!

网友:
自己改装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把VGA线,换成软排线(如IDE线),从VGA端口直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VGA线,换成软排线(如IDE线),从VGA端口直接连接。

软排线的抗干扰能力不好!

网友:
软排线的抗干扰能力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