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JD,80G硬盘坏了

楼主(2014-05-22):
BIOS检验不出来,先显示:Auto-Detecting  Sataii-3..IDE Hard Disk    后来显示:5Th  Master  Hard  Disk  Error   我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就小小白,请教了。

补充内容 (2014-5-24 10:28):
终于上了2个图片。大家看看吧。

补充内容 (2014-5-24 10:29):
图片在14.15楼。

补充内容 (2014-5-24 10:30):
图片是用手机拍的。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换

网友A:
谢谢,里面的数据可以拿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里面的数据可以拿出来吗?

可以  用DE提取

网友A:
谢谢,我不会 “用DE提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不会 “用DE提取”

找数据恢复公司吧   这东西是硬件 加软件  你里面是什么???照片还是?

网友:
小孙3岁了,3年来的生活历程记录在里面啊。

网友:
硬盘坏了直接换

网友B:
楼主到底是想要数据还是只要修盘不要数据

网友C:
没关系 把硬盘拆下来 用MHDD扫一下 如果没事 直接WINHEX就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
要数据就找数据恢复,不要数据就直接换吧!

网友:
英文显示第五号主盘错误。如果需要恢复数据最好请人,毕竟硬盘有价,数据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是想要数据还是只要修盘不要数据

都可以,能修好,数据也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 把硬盘拆下来 用MHDD扫一下 如果没事 直接WINHEX就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我用MHDD扫得的2个图:    还有1个不能上了,在我的相册里。

网友C:
WINHEX 会用吧 手工填下 0扇区 把MBR和DBR写回来 数据100%是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HEX 会用吧 手工填下 0扇区 把MBR和DBR写回来 数据100%是在的

不会用,小小鸟啊。问题是MHDD找到硬盘了吗?
我原来对MHDD是什么也不知,后来是百度教我的。看来又要到百度找WINHE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小小鸟啊。问题是MHDD找到硬盘了吗?
我原来对MHDD是什么也不知,后来是百度教我的。看来又要到 ...

其实,MHDD扫完后,我曾经想在原来的DOS系统紧接着运行WINHEX,可是打不开,也就没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