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65 装不了系统 求解救

楼主(2014-05-22):
东芝A665 用U盘进PE 死机  拔掉光驱 硬盘 可以进PE  用光驱也是一样 求大侠赐教

网友(点评):
拔掉光驱,接上硬盘进PE也死?

网友:
东芝硬盘容易坏,没扫描到坏道有的就进不了PE,你拿硬盘到别的机器装系统可以不,你拿别的硬盘试试。。。

网友:
东芝的主板CPU那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你可以在别的机子把系统拷进去,在把硬盘装回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看有没有nec

网友:
外接安装再安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