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19AS69液晶接VGA黑屏不开机

楼主(2014-05-23):
一台康佳LC19AS69电视机,VGA输入无图像,其它功能正常.打开后盖,测N603.N604的16脚和5脚5V供电正常,再用示波器测量N501的23.25.28脚有信号输入,32.33脚也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入.应该有图像啊!思来想去是不是总线作怪,没有用户遥埪器,用万能代替,按菜单键一次,快速按数字2008进入工厂菜单,找Initial(工厂数据复位)项,用音量加键改变此项,电视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经验,很多人上来就认为硬件故障

网友: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热机无图
       分析与检修:开机图像声音一切正常,热机2分钟左右后,图像消失,但有底光,遥控按键无作用。首先检查各供电发现,N 802的5~8脚电压输出为4V左右,正常时应为5 V,测N802的1~3脚输入电压为5 V正常,测其控制脚4脚电压为3V左右,正常时为0V,测其前级控制三极管V 803的C极为0V正常,脱开N 802的4脚与5 V之间的电容C8 l 5后,4脚电压恢复正常,更换C8 l 5(0.1 u F)后,开机故障排除(此故障为通病,以前修过多次)。
       康佳液晶电视LCl 9AS69有时开机白屏
       分析与检修:初始怀疑是软件的问题或是有假焊现象,首先补焊N5 0 1故障不变,依次更换程序存储器N 504、晶振X511(1 4.3 l 8MHz)故障依旧,重新检测N5 01各脚供电无异常,测N5 0 1复位端(108)脚为0V正常,屏供电控制脚(125)脚为3V,正常时为0V,试将此脚对地短路,开机图像正常,于是更换N 50 l故障排除。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无图
       分析与检修:有时开机很慢,有时开机正常,但出现开机画面后无图,遥控、按键失灵,但有时开机偶尔正常一下,关机再开就无图了,根据故障分析,很可能是软件问题,测N5 0 l、N3 00各供电无异常,后分别更换N504、N502,开机故障不变,当测N 3 00(TDA 1 2 l 36A 1)时,发现73、77脚电压有时为0V,有时为3.3V,正常工作时为2 V左右,怀疑是X30l不良,于是更换X30l(24.576MHz)后,图声正常,为了确定是否是X3 0 1坏,把换下来物料装到一块好板上,发现是正常的,但为什么换下了X 3 0 l后那块坏板好了呢?当时十分疑惑,后来发现有几块同样毛病的板,心想是不是X3 0 l外的电容漏电呢,于是用烙铁将C3 3 9、C3 40焊了一遍,开机发现故障排除,仔细观察发现C3 3 9、C3 40焊点有红胶,分析故障原因应该是C3 3 9、C3 40下面的红胶可能有漏电现象,而导致频率偏移影响到总线正常工作,才出现故障。开始修的那块板是在更换X30 l的同时,焊锡把C339、C340加热,使C339、C3 40下的红胶不在有漏电现象,所以故障排除。此故障已修过多块,C 3 3 9、C 340 下的红胶漏电的程度不同,将导致三无、无图、死机等多种故障现象。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测N50l的供电1.8V、3.3V正常,复位电压iF常,晶振14.3l 8MHz正常,外围电压正常,但就是不开机。先代换程序存储器,依然不开机。再代换数据存储器故障排除,后遇到多台此类故障机,部是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更换数据存储器故障排除。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不开机
       开机测CPU(TS UMU18BJ)的供电1.8 V、3.3 V都正常,测14.3 l 8晶振(TS UMU18BJ的复位脚108脚)3.3 V不正常,应该为0V,该CPU的复位方式是开机瞬间3.3 V,然后将为0 V,该机型为T S U M 1 8 B J提供复位信号的是N506.更换N506后试机正常。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白屏
       分析与检修:刚开机时图象声音都是正常的,但关机后再开机就不开机啦!有时开机慢,开机后还是白屏。不开机时测CPU(T S UM U1 8 B J)的供电1.8 v、3.3 v都正常,测数据存储器N502的5脚电压为0.3V异常。代换数据俘储器故障依旧,数据存储器的5、6脚和CPU的39、40脚和图象处理芯片TDAl 21 36Hl的76、77脚相连,两个芯片任何一个脚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数据上面的电压,测C P U晶振1 4.3 I 8MHz起振波形正常,测图象处理TD A l 2 1 3 6H l的晶振24.5 76MHz没有起振,代换该晶振故障排除。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VGA输入无图
       分析与检修:TV、AV高清信号都正常,就是VGA无图。VGA无图一般为行、场同步信号没有加到图像处理芯片上,该机型VGA的行、场同步信号经过电子切换CT3 257加到TS UMU 1 8B J的32、33脚,用示波器测TS UM U 1 8BJ的32、33脚有VGA的行、场同步信号。为什么还是没图呢?分析信号经过芯片TDA 1 2 l 3 6H l,行、场同步信号也是到达TSUMuU18B J,而且TV信号产生的行、场同步信号和VGA的RGB行、场同步信号都是加在TS UM U18BJ同一个脚位上,TV通路都是好的,VGA信号也加到IC脚上。判断是软件控制有问题,于是进入工厂莱单复位,关机后重开机,输入V G A信号,图像正常,故障排除。
       康佳液晶电视LC19AS69无台
       分析与检修:开机测高频头供电5 V正常,1脚AGC电压为4.3 v正常,2脚搜台时电压有变化,总线电压4脚3.3V,5脚2.7V正常,用另一台机的高频头IF输出端的11脚,引一条信号到该故障机的高频头的输出脚依然没台,判断故障在高频头后级。重点查TDA l 2 l 36HI外围电路,当测到TDA l 2 l 36H I的37脚电压时,电压只有0.3V,正常为2.3V。该电阻接一电容对地,经检查为电容漏电导致该脚电压下降,更换该电容试机搜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