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1WD显示器电源板求助啊大婶们

楼主(2014-05-23):
显示器图中2个大电阻现在无穷大。。不知道阻值。。颜色标的我有点认不得。。还有线接口的定义是多少啊。。也没标。谁能告诉我2个大电阻的阻值,,用什么代换啊?我用同样芯片改装。。原来的芯片让测量时搞炸了。。晕死。。

网友:
几欧姆的小阻值大功率电阻

网友:
稍大点的颜色好像是棕,绿,灰,金,绿。小点的是红,黑,灰,金,最后的白哦。。不怎么正颜色

网友(点评):
大点是紫绿灰金绿 (0.75) 小点是 0.2 , 图 :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forum/201205/05/112923dide9elee5silp6d.jpg

网友:
0.2欧姆对的

网友:
0.2欧的电阻

网友:
看样子像限流电阻  阻值会很小  你要i排除故障后 在通电 不然再次烧  mos

网友:
0.2欧姆的

网友:
这一般都是几欧的电阻,可以代换的,找个相同电阻的就可以了

网友:
很小的检流电阻!

网友:
炸机的电源电路,好修但要仔细,坏件一大堆,加灯炮通电。

网友:
一般坏的地方有IC,开关管,开关管S极检流电阻,还有G极这一路电阻,二极管之类的,再一个就是整流桥,保险,压敏电阻,大电容。光耦,总之要仔细再仔细,加电时一定要加灯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