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屏幕坏了还是显卡啊??

楼主(2014-05-23):
戴尔的v3450   客户说放后备箱来的拿出来就这样了,,
开机画面都正常,就是进桌面显示这个效果,外接显示器信号闪下后屏幕有会正常显示,有时候反复开机显示都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4-5-24 12:04):
换屏幕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口松了,拆下来重新装一下试试,再不行的话就是换屏了

网友:
LZ这问题也问   外接  换屏  不就知道了吗

十年后 -1 严禁灌水

网友:
屏可能性大

网友:
不好说你接个好显示器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块屏一试不就确定问题了

网友:
屏上的芯片或热压线开了,一般无法修复

网友:
换屏试试吧。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明显是屏嘛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A:
数据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换屏试试吧兄弟。。。。。

网友:
数据线的可能性很小, 一般都是屏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啦。。。。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百分之90屏坏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换个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有没有松动?

不是屏线的问题,只要屏幕信号断一下他就显示正常,一外接他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从简单的排除起。

Molo小队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屏的问题更大,如果外接正常。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嗯!这种现象呢!99%是屏的问题呢!|还要1%是屏线的问题呢!楼主自己排除一下吧!

网友:
换屏 、屏线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你可以先换张屏试试

网友:
先换下屏试下了只有,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很明显的屏坏了

网友:
感觉是屏问题!

网友:
果断换屏。。。。。。。

网友:
看着像屏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换屏还是不行干显卡

网友:
在后备箱碰坏了屏。这绝对是屏坏了

网友B: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问题,跟换屏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