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N68-S3 UCC上电跑马3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4-05-23):
主板型号 :ASROCK N68-S3

主板芯片组:英伟达MCP68

故障现象:上电触发3秒以后掉电

维修过程:目测主板无外观明显不良的地方,腐蚀情况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测各大供电的对地二极管偏压与正常板相比较。无明显出入,

                               上电触发3秒跑D0 D5掉电,因掉电速度太快,无法测量,于是断开HT_VLD信号与之相连的三极管,使该信号持续为3.3V.主板再次通电触发,主板不掉电了,复位灯亮了,发现1.2V二次转换电压在3秒之后丢失,追查开启信号MCPVDD/HT_VLD EN 信号也丢失。好办。根据英伟达单桥时序,桥是要收到CPU_VLD信号。才会去开启总线供电的,实测CPU供电还在,CPU_VLD信号也是3.3V高电压,稳稳的。下面,我们就要查为什么桥会停止1.2V总线供电的转换信号,实际上1.2V是由358控制产生,也就是说1.2 V的源头。实测1.2V还在,就是二次转换出了问题。再来看看桥为什么会停止1.2V的开启信号,到底是芯片误动作,还是其他原因。修过英伟达单桥系列主板的都知道,桥不稳定或者损坏会出现掉电情况。下一步换桥,换桥之后,发现故障现象不变,再看看1.2V相关的控制反馈电路把,刚刚说过,1.2V是由358控制产生,实测358 5脚的1.2基准电压同相输入端为1.6V。正常应该是2个电阻进行分压,得到1。2V,这里高出了0.4V。这下。。。。。。。不要激动,打开点位,找到那2个分压电阻的位置,发现焊盘两端带点腐蚀。先换吧,换完之后,358 5脚的电压恢复到1.2V的正常值。装上CPU ,内存,顺利跑马亮机。以上是维修截图,图片太大,有的图上不了

网友:
撒时候才能像楼主一个厉害哦!

网友:
讯维学员真是牛, 写得很清楚。又有图纸,又有点位图工具很全啊。。。 看来没有白学啊。。

网友:
358基准变为1。6V,输出也应该1。6V呀,怎么会掉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