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接口3.3对地70.5欧姆,请教

楼主(2014-05-23):
G41主板,一开机就断电(电源风扇就动一下),主板电源接口3.3对地70.5欧姆,要从哪里下手,怎么修。

网友:
70是正常范围的

网友A:
把4脚CPU供电接口不上看看是否能开机?

网友:
有的板子是正常的可能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那边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4脚CPU供电接口不上看看是否能开机?

4PIN取下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