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 1.1 小键盘不认

楼主(2014-05-23):
索尼MBX-224 1.1  小键盘不认  主板 原来15寸的机器,现在换的是14寸机器上面的板子 版号都一样  就是键盘右边的小键盘不认,按下数字键,出数字的都是英文那里,貌似机器还以为他是14寸的,BIOS换了其他看着都一样了啊 ,不知道改哪里了

网友A:
是不是键盘设置问题,我感觉还是软件问题,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设置问题,我感觉还是软件问题,重装个系统看看

系统重新安装的    14寸的键盘  最右边的小键盘是合并在英文字母里面的,15寸的是单独的,现在是按下数字键的灯,英文字母那里变成数字,而他自己的数字键不行呢

网友:
估计是键盘拉口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新安装的    14寸的键盘  最右边的小键盘是合并在英文字母里面的,15寸的是单独的,现在是按下数字 ...

我遇到过不过不是索尼的,最后好像还是键盘那些按不出来的,还是被锁了。通过键盘解锁的。你自己随便按按组合键试试能不能解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