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一台联想E49L笔记本开机时能点亮时不亮

楼主(2014-05-23):
开机10次 有时7次能点亮有时5次能点亮 不亮时CPU集成显卡无电压。点亮后一切正常。管理芯片用的是VT1318MF 没有图纸也没有PDF 有谁碰到过。

补冲一下 这个机子插上电源有0.010电流3.3V5V正常 3秒后待机电流0.00 3.3V5V没有了 但开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14-7-14 08:32):
刷BIOS 故障排除

网友A:
向大神们请教通病!或者找图纸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大神们请教通病!或者找图纸按时序修!

现在问题是没有图纸 没有VT1318MF PDF 怎么修

网友B:
CPU 那管子不要碰啊 我修坏了2台了,都是CPU供电,玻璃管换了就出不来了,唉

网友:
这个机子BIOS有吗 我没找到

网友:
这种有图纸吗?

网友:
有的话   能发一下吗

网友:
还是先把3。5v修稳定吧

网友:
谢谢 刷BIOS 故障排除

网友:
故障排除 刷BIOS 8M的。

网友:
BIOS 也会时开是不开的吗?

网友:
神奇哦.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2014-11-19):
把BIOS发给我啊  294274696@qq.com 兄弟

网友:
这款机器算不算是通病呢   求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那管子不要碰啊 我修坏了2台了,都是CPU供电,玻璃管换了就出不来了,唉

玻璃管里面有好多引脚,也是封装,不容易坏的,我拆下来过,然后又装上了,竟然没事,

网友:
楼主把BIOS分享给大家呗!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个联想E系列的,也是BIOS问题,看来没有思路的就刷BIOS,成功几率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