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943NW PLUS 黑屏 求解

楼主(2014-05-23):
开机显示器正常,大概20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不亮,隔一段时间(十几分钟左右)显示器又自动点亮,如此循环。。。我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在网上查了一下都说是这个型号的通病,换个高压板基本就好了,在淘宝买了个换上,还是不行。。求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下啊。
通病
黑屏

网友:
电击很痛的

网友:
真的很痛

网友:
换个电源就会成为专业的人

网友:
三星灯管很少坏的。 直接淘宝上买块电源一体板就好了。 保什么密,全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这个机子触摸板也是容易坏的,你这个像是这个坏了。

网友:
多数是灯管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灯管漏电了,也会导致黑屏的。

网友:
电源灯都灭了,应该是电源板方面有问题。驱动板也用有这种情况。不是专业的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