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L552)不开机,待机0.20A

楼主(2014-05-23):
客户说昨天还在用,今天开不了机

上外接电源一看,待机0.20A

应该是短路故障

取出主板一看,CPU后面有个NEC大电容,有改6个电容的冲动,再想想,先不改吧,先查短路在哪里。

祭出烧机大法,电压5V摸摸。。

发现U6961处很烫不会是U6961坏了吧,在想拆大芯片前还是先检测下各处供电和外围电路吧;

测下供电,发现Q1407Q1409DS极已击穿,找块料板找两个好的换上,接电源,开机电流小了一点点:0.18A,别处还有问题

U6961周围电容,发现C4155 C4150两端接地,果断拆掉,接上电源,待机0.01了,短接CN6006,电流有规律地跳上去了!!
OK,再从料板上拆两个大小和拆下的电容差不多的,装上去。。。接显示器,成功修复了。装机收钱。。。

总结:1.看到有NEC大电容的,如果确定是短路故障,先别急动它

     2.这次修理过程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应该先查短路,再查供电,没再烧掉场管的原因可能是我用的5V电压。想下稍有后怕。。。

网友:
这个大电容爱坏

网友:
这次不是大电容坏

网友:
看起来写的比较简洁啊

网友(2014-07-23):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5-23):
呵呵,,楼主修的不是通病,,电路还是要慢慢来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 做的对

网友:
要先干嘛   再干嘛

网友:
还是要学学楼主认真的太度

网友:
什么是 烧鸡大发啊

网友(点评):
放电去烧电路,,然后去摸下看看那个元件发热。。 发热的多为短路的。。

网友:
不错,我用烧鸡用的少

网友A:
楼主这种状况用烧鸡大法会不会烧坏东西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属于通病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状况用烧鸡大法会不会烧坏东西啊

烧鸡就是采用小电压大电流的方式,一通电坏的电子元器件就会产生温度发烫。所以烧鸡是我们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就是采用小电压大电流的方式,一通电坏的电子元器件就会产生温度发烫。所以烧鸡是我们常用的

保隔短的时候我才会用烧鸡大法,别的地方还没试过,下次试下

网友:
只要看到大电容 每次都先换了

网友:
用大招了,值得推荐

网友:
哈哈,我一看就先干大电容

网友:
5V烧鸡足够了。。。大了有可能坏更多东西

网友C:
楼主这个烧机是接在公共点吗???另外希望楼主总结一下烧机大法(什么情况下用烧机??怎样烧??注意事项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烧机是接在公共点吗???另外希望楼主总结一下烧机大法(什么情况下用烧机??怎样烧??注意事项 ...

直接用直流电源加在电源口烧就行了。。。
烧机运用时机:待机电源大于0.02就可以使用
方法:加在电源口,用5V电压,1.5A电流就行。。。
注意事项:只用手摸,不要人为制造短路就行

网友:
短路的机还是好修点的。。。

网友:
学习了  今天看了 两个短路的   看来短路很好修么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D:
只要来了大电容的本子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修好后都会换全新的NEC  老板规定

网友:
开会儿机掉电改怎么查

网友E(2014-06-30):
引用 网友D:
只要来了大电容的本子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修好后都会换全新的NEC  老板规定

这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网友:
有时候NEC一换就好有时 还不好头就大了。

网友:
简单易懂,给力,学习了

网友:
短路我也喜欢用烧机大法

网友:
3.3v 5v的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查一下开启信号  都满足吗

网友:
恩 路过 看看 这样回帖有下载积分吗?

网友(点评):
有积分的。。。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烧机是接在公共点吗???另外希望楼主总结一下烧机大法(什么情况下用烧机??怎样烧??注意事项 ...

要看是多少V。是多少V就用多少V。不过要限流,再来慢慢加。

网友:
上电0.2A多是三五伏有短路或者后极负载短路,不好搞 ,BGA要是烧了基本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东芝L系列好多都用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呵呵  是啊  楼主赞个先

网友:
大电容早晚都要出问题的

网友:
还是要找出引起大电流的主因。

网友:
赞一个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