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集成r61开机 4声报警 通病!

楼主(2014-05-23):
   一台 IBM R61集显的开机  4声报警。。。。内存都换过了 整版没进水腐蚀。。BIOS也刷过很多此了电流时钟 .0.75无跳变。。网卡外设都摘 了。 看到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解决 怀疑是通病,,那位大侠知道原因,,,时钟 复位都有了 内存的复位也有 。。求救。。

江苏鸿宇 -5 注意言辞

网友A:
风枪吹过显卡没?一般这个机器独立显卡容易出问题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开机报警,可能是CMOS电池没保存,显卡有问题所以不显示

RTEWTYR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过显卡没?一般这个机器独立显卡容易出问题

  FUCK  集成的 你看清楚再说好吗

注意言辞,我没有恶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报警,可能是CMOS电池没保存,显卡有问题所以不显示

COMS?现在不显示 !电池电压有 是集成的 我晕,,

网友:
你BIOS刷的不对吧!!!还有就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不显示看看主板的屏线接口的保险有没有断?灯管有没有坏?屏上面的几个灯会不会亮?亮几个?

网友:
应该是安全芯片 报警了 是不是机器进液了。

网友:
你可以去参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了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并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
你先查NB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不行换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