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独显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4-05-23):
接一台联想Y430独显的机子,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不能关机,拔掉电池,再开机开机不显示,拆开板看是:二代内存,板号LA-4141P开机电流上到0.92不动然后掉到0.45,再掉到0.01,用示波器测量电流0.92的时候内存没波形,上内存的假负载,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SPD,VREF都正常,上CPU假负载,CPU的供电,复位,PG都正常,在论坛上下了两个BIOS资料刷写后故障依旧,目测板上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加焊了显卡,故障还是老样子,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下这种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由内存往前查

网友:
以前有过和你类似的故障,我是换南桥好了

网友:
思路错了怎么也解决不了问题,0.9还是加焊南桥靠谱!

网友:
看看LPC有没有波形什么的啊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南桥是ibm的也却实容易坏。有修过一台换桥直接ok。建议换桥先试一下

网友:
南桥到EC的LPC_AD0至AD3没有波形,先换个IBM 的南桥再说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大,做完桥都不行,仔细看有没掉料,都看不来,换版

网友:
南桥和显卡都换了,故障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