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奇怪,华硕K42JC用开机几分钟后花屏

楼主(2014-05-23):
少一点文学艺术类的开场白,直接进入主题。
华硕K42JC开机后,用几分钟就会花屏
刚入行做维修,经验实在太少了。老板又是难得冒泡露个头,只能自己琢磨了。(好处是能尽快上手,坏处是少了老师傅的经验指导,自己要走很多弯路)
花屏可能出在屏,屏线,显卡,以及供电。那就由简单的开始排除吧。 旁边没有相同14.1的好屏,但是有9英寸的。拿来试一下,开机一切正常。心中窃喜,原来是屏电路坏了。本人比较谨慎,保险起见,把所谓的坏屏,拿到旁边电脑试试。结果傻眼了,咋会是好的呢?!!
看样子问题不可能是屏,屏线,应该在主板上。由于热天来了,显卡和桥常常出故障。所以二话没说,压显卡先。不行啊!
既然这样,那就静下来想想。屏应该没问题,K32JC上14.1屏会花屏,而上9的屏正常,两者区别在于供电要求不一样。
拆机,打开图纸,找到lvds1接口处,打了各处阻值,正常,上电测试电压,发现敌情,其它电压正常,只有3VS_LCD信号,在不花屏的时候是2.6v 按理说也低了点吧,当花屏的时候更低——2.1
这里故障很明显,那就先解决它
测到这里,lcd_backen有敌情 ,再看来源,是桥过来的。突然想起来,它靠键盘散热,当我手按着或者用散热片放在桥上,进行测试的时候,要等的长一点时间才出现花屏。有理由相信,桥虚焊了。干桥,激动等待着,结果还是失望啊!不过,至少这一路正常了
故障应该就在显卡芯片,重植,不行。傻眼了
这时候老板终于冒泡了。他说问题应该还是在显卡上,让我找个料板,取个显卡植上去。好吧,继续折腾,开机, XXXXX……直接不亮了。
不过仔细一看屏,有内容,无背光。lvds1的29#的BL_EN_CON没有电压,懒得查原因了。直接38#飞线过去。
开机正常,测试四个小时没问题!
真想大吼一声,哦耶………………

做维修的如果只无头苍蝇一样,看运气当桥工,那就难有进步,多向各位学习讨论,求进步!现在回想一下,结果很明显了,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显卡芯片有问题,用小一点的屏上上去,就不花屏呢??哪位老师从理论上进行一下指导?! 在此感谢先!
各位大大看到新手这么痛苦,给点分鼓励鼓励……

网友:
有可能是运气吧,或者的可能性真的像你说的,供电引起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纯小白学习

网友:
我记得修过一个花屏的 换一张别的屏上去就正常 但是它的屏上到别的机器也正常
后来加焊了显卡 一切OK

网友:
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A(2014-06-26):
这个是显卡原因吗?要是我肯定不这么认为,但是他就是显卡问题 以后记住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很少认为是显卡的问题...一般都直接换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显卡原因吗?要是我肯定不这么认为,但是他就是显卡问题 以后记住

呵呵,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事不需要想的太复杂,客户只需要结论——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