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6614ACB可以和6602BCB代换。成功了的
问题

网友:
恩恩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碰到一些枚芯片的 真的很棘手 又不会改 又不知道怎么代换 谢谢分享!

网友:
这芯片一般在那个电路用到多???

网友:
可能是我修的主板比较少吧。。我很少见到这两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