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屏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4-05-23):
手上有块夏普的32寸屏,接入信号后屏能正常显示,但一下就灭了。各方面电压都正常,有换驱动板和电源板。情况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的问题?

网友:
灯管出现问题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A:
32寸的高压板功率要高,灯管或者高压板换换试试吧

网友:
看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然后再看看灯管有没有漏电现象。

网友:
各方面电压都正常就没必要换电源板了,换高压板或灯管看看吧

网友:
如果不是LED的,你可以测试你灯管看看是不是都是好的。

网友:
怀疑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
检查一高压板灯管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那就只省下灯管了。

网友:
LCD的显示器?一亮一灭,首先看电容有木有鼓包,电容过滤是否稳定,其次再用测灯管的一根一根单点灯管看看,看是否有异常,如果以上面测试均正常,可以尝试代换高压包看看,,代换不行,直接用通用高压单点灯管,接上VGA线还有电源线,看显示是否正常,这也就是最笨的方法,断开板子上的高压供电部分,用通用高压代换。LED的显示器的话,主要看升压板,软排线接口的有时候,软排线接口有被氧化什么的可用橡皮擦拭(一般这种情况是屏暗),或者用LED通用高压单点灯条,具体方法跟LCD类似

网友:
显示器就那些东西啊,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那就只省下灯管了。除非LED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肯定有一个出问题,可用单灯高压测电流啊

网友:
单独加个灯就知道了

网友:
测测灯管 灯管没坏就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32寸的。 别去用普通的4灯电源板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寸的高压板功率要高,灯管或者高压板换换试试吧

确实是高压板问题,换了马上好了。而且屏亮度也提升了不少

网友:
高压保护了,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恩这种32寸的高压部分坏的很多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
大多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