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通病(从别的论坛转的,算违规不)

楼主(2014-05-23):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19.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0.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口易虚。
21.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2.HP NX 6120、6220 6230 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3.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OK
24.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25.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 OK
26.HP V3000  北桥易虚。
27.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28.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29.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30.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31.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32.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33.HP M2000 南桥爱坏
34.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35.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36.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37.康柏B20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38.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39.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待机:0。1 0。2 0。3
40.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41.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42.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43.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Q5
44.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45.HP v3000  CPU座易坏
46.D600不触发与I/O很大的关系

不算违规 不过确实这些机型比较老 不过有些也不准 》HP V3000 更准确的是显卡吧 ?

网友:
呵呵,,事先声明的应该不算吧,

网友:
太多了  我记不住啊 不过我还是支持你啊

网友:
机型比较老了

网友:
有用就行,本来就是交流学习的

网友:
太老了,有没有新一点的。

网友:
45条 V3000 CPU座爱坏  不怎么接受    不知道是不是我接触的少  反正我是没修到一片是CPU坐坏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耳熟能详的老机器通病了

网友:
新手路过新手路过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经验虽重要,仍须小心判断

网友:
从别的论坛转的,不算违规

网友:
这是要劝戒我们别用HP的东东么?

网友:
为了积分,我顶

网友:
不算。只要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会学习

网友:
HP,尤其是康柏标的,这个质量太恶心了

网友:
正在收集,支持

网友:
支持通病,,,这样修机器快一点

网友:
新机器有吗

网友:
正在找,麻烦啊。。。

网友:
这些机型算是比较老了 在往后很难修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对于我们初学修手提的来讲,真是太有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8-05-12):
好老的机型 , 一般这种机器来了都让换机器了

网友(2020-03-27):
老机器了,修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