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待机 0.2 掉电

楼主(2014-05-23):
ACER 4738ZG  待机 0.2 掉电  进水机器 。 ADP3212 一块 进水  求助中

网友A:
这种你怎么求助啊无聊了吧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怎么求助啊无聊了吧你

涨人气
ACER 4738ZG  待机 0.2 掉电ACER 4738ZG  待机 0.2 掉电

网友:
仔细看看那里有没腐蚀的

网友:
待机0.2还是自动上电到0,2掉电啊    基本的测量    短路什么的有没有

网友:
先查进水地方有没断线短路

网友:
你这什么状况都没说,让人怎么说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啥了

网友:
4738好像是广达的吧 肯定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先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先清洗,然后看哪里腐蚀加焊一下。。我有修过待机芯片进水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有过4738G进水 开机掉电。故障和楼主的类似  已经发帖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5877-1-1.html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思路就是找短路,找断线,找没出来的电压和信号。求助啥的没多大作用。

网友:
拍个照,说清具体情况嘛。。。。。

网友:
首先清理干净   在查看有无腐蚀 在查看有无短路   在查腐蚀周边电容电主  在看adp

网友:
先看下主板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先烤板,检查腐蚀地方,最后检查EC,SB他们的信号,一般待机正常,触发不显示掉电是不是还能触发?能触发的话是缺少某个电压或信号……

网友(2014-06-27):
短路!看下阻值!

网友:
进水先仔细处理进水地方 看有没掉件  断线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再测有没断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