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型号A8SR充电屡烧适配器

楼主(2014-05-23):
华硕笔记本开机充电过半个小时适配器就烧坏了   烧坏时适配器很烫  手都不敢碰       后来我接恒流源       一开机电流瞬间上到2.89A    电压降到13V且无法调电压    如果不插电池直接用适配器开机电流有1.6A     装上大电池不开机充电也是1-2A之间     意思就是说不能插着适配器装上电池开机     主板量过也无明显短路    主板充电灯也在闪     电池也充得上电         实在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所以来请教师傅们了

网友A:
12.8V可能是你的电池电压
你看下是不是隔离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V可能是你的电池电压
你看下是不是隔离这块出问题了

我查过    隔保电路没问题    电压都正常   充电时也压也很稳定

网友:
充电线路查下

网友:
嗯   正在查   为什么没人会说是电池有问题导致?

网友B:
极有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极有可能是电池坏了

自已说这句话含有水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已说这句话含有水份没有?

保隔正常,充放电电路正常,除了电池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隔正常,充放电电路正常,除了电池还有什么?

不敢确定   再查查

网友:
注意查下充电的上下管,放电管看有没有软坏的,实在不行,就替换来试吧

网友D:
还是查一下隔离保护吧,就那几个管子 换一下再试,有时不一定能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查一下隔离保护吧,就那几个管子 换一下再试,有时不一定能量出来的

嗯   我也觉得   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 修好了 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先把电池拔下来看看   隔离或者充电电路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是否解决!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
就那几个管子 换一下。。充电的管

网友:
是不是保险 电阻 之类的东西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弄个新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