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修的电脑都碰到鬼了。

楼主(2014-05-23):
这些天修的电脑都碰到鬼了。
有两台机器在我这里怎么测试都没有问题。
鲁大师烧机,看电影都没事。
客户拿回家就出问题,要么死机。要么黑屏有声音。

还有一台机器在我这里放几天的电影都没事。客户拿回家看电影就会花屏,死机。
集显的,内存也换新的了。问题依旧。最头疼的是在我这里也是没问题。

大家说说还有什么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是不是跟使用环境有关系

网友:
可能受振动造 成的

网友:
客户家里市电不稳

网友:
这个东西有个时候那些机子就是怕我们维修的,可能不是不稳定的了,搞个3D多跑跑!!不行就买块板换换,板子不稳定的多

网友:
机子有问题还是多测测

网友:
注意下客户的电源情况,电源不良,黑屏问题很多。。。。!或者客户的硬件有问题,用你的试机没问题。。。。

网友:
是否是供不良??

网友:
我也怀疑是电源的问题,加个UPS

网友:
有好多是这样的,拿过来都没问题的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笔记本?   台式机?  笔记本 建议先换个电源试一下   或者 让客户放在你那里  多测试几天   有问题的始终是有问题

网友:
我们店口有一个客户几个月时间来来回回拿一个主机过来十多回了,就是在我们这没问题,回到家就又出问题了哈哈,可能真是他家电供应有点问题,忒佩服他一直往我们店跑的毅力

网友:
电源的问题大些,可能也是市电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环境也有一定影响的。。。 或者是电压不怎么稳定也可以使电脑死机

网友A:
有没有想过你试机器躺着,客户家里面坚起来

网友:
电源问题多,或者是客户住地的电压不大稳定所导致

网友:
运气不好啊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机子在我这里正常显示,客户拿回去又不显示了,,来过来 我一开又显示了,,测试几个小时没有问题,出轨了。。。

网友:
你得到客户放电脑的地方测量一下 排插和市电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你试机器躺着,客户家里面坚起来

躺着竖着都试过。呵呵。电压我也测试过。万用表测试230V。和我这里电压一致,
现在换了块主板,一天了,暂时没出问题。

网友:
这个也有试过,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啊。换个大点的风扇试试

网友:
这个问提很多人估计都想知道,十几天前我这里的机子也是这样在同行那里试的半个月多,拿到客户手就又坏了

网友:
如果在你这里测试还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找客户的原因

网友:
换个大点的风扇试试。是不是扇热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