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 开机掉电,不稳定

楼主(2014-05-23):
板号是JE40 10267-4  开机电流1A多就掉电,热机感觉能正常,正常显示后能进系统,都正常用,有时开机就掉,有时刚显示就掉,开机掉说不准,有时电流没上去就掉了,有时上了1A多就掉,有时刚显示就掉,多开两下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我HM65也换了,换了后感觉好点了,但客户拿去用了两天,又开不起了,掉电后就重启,重启几次都开不了的话,就正常待机了,有时重启也会能正常开机,有谁修过的说一下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问题啊

网友:
如果没有大电容的,可以补两个CPU供电电容,试试下看

网友(2014-11-08):
不是电容问题啊 。 我的还在维修中啊

网友:
有没有NEC啊  有就直接换掉

网友:
肯定是哪个管子不行,我也有伊塔i三星 也是掉电没查出问题

网友:
有没有测供电的波啊,会不会有滤波不良呢?或者是对比各个供电谁先掉呢了,不稳定掉电对比有点麻烦了

网友:
不解释 ,加电容

网友:
非过热掉电如果没大电容问题,真不好修,需要示波器查波形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哦

网友:
补电容要是不行,就刷个BIOS,我上次修过一样的情况,就是刷BIOS刷好了

网友:
我修到过因为开关问题掉电的,换个开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