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不该偷菜。ECS P55H-A2 v:1.0 不跑码

楼主(2014-05-23):
有一天正专心致志偷菜,正要上手去抓,就突然死机,(屏幕卡那了)之后重启就不亮机了。。。。。
主板拿出来点,就----了。U是I5 1156.  CPU电压1.17,桥1.07,1.8,内存1.55 ,全板MOS管都有测试过,没发现明显不正常,点板 RESET 有闪一下就灭 2秒后掉电再上电,RESET再闪,不跑码,CPU复位,CPUPG, VTTPG, SYS_RST, CPUCLK 都有电压,后来就刷BIOS,换IO 拆网卡,声卡,串口,都没反应,诊断卡----CPU有发热, PCI A34 FRAME有电压 ,时钟也有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能说的仔细点吗 看不懂

网友:
什么样的板子呀,你量好看缺什么供电,来个图最好了。你时钟电压是多少呀,有没有跑代码呀,说清楚一些,这样别人也好帮你。

网友A:
像你说的待机、触发、供电、时钟、正常,那就查桥到CPU的复位信号,看是否有高电平。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先换个CPU看看是不是还是这种现象再查,CPU坏也有可能出现 RESET 有闪一下就灭 2秒后掉电再上电。

网友:
这U不多,只此一个,拿同行试过一样,他没修好,(可能是嫌骨头太硬)没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说的待机、触发、供电、时钟、正常,那就查桥到CPU的复位信号,看是否有高电平。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先换 ...

CPU复位1.1V。时钟。0.42-0.41V  PCI 帧信号1.98V BIOS 1脚无跳变,3.29V

网友B:
压下北桥或南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下北桥或南桥呢

压过,没反应,刚打了下PCI-E值,A面16条电容另一边350+-2左右,B面400+-2左右,PCI 33条数据线对地5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过,没反应,刚打了下PCI-E值,A面16条电容另一边350+-2左右,B面400+-2左右,PCI 33条数据线对地582

我在想,你这机子用着用着坏的,会不会是CPU挂了呢,复位都有

网友:
CPU挂的可能性很大,我修过一块462的板,开始也是怀疑这里问题那里问题,最终才知道是CPU挂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是有复位还是没复位啊。

网友:
检查别的硬件,主板什么的都正常,CPU与电源,内存换别的试试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建议加下桥看看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还是主板坏了好啊,U一片要500+,,之前也想过CPU这个问题,就拿同行那试试,他那也不跑,不会他U也,,也不可能再买片来试试,只能等有机会,还有哪师傅再给分析下,谢谢了,,半月没怎么玩了,前几天没事干就修修以前没用的,找到一台HP S3408CN 小主机,这机是废品站100买的,也是不跑码,此主板是双面芯片,小接口ATX电源的,去年不会修板时拿同行店没修好,打算卖了的,反正也没事就弄弄白,板拿出来点,诊断卡0000,测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法就只能仔细观察啦,就在我的仔细法下,A还发现新大陆啦,在CPU风扇定位孔边有一排小细线被什么 东西弄断,再看,还被修补过,再拿来30X放大镜看,还有连焊,断了一条,和边上一处点连,那就动手吧,弄了一会,还真不好弄,太细,拿来放大镜看着一点一点弄,焊完后再点板,跑码,嘿嘿,装好机后我又点把它擦擦,俗话说好景不长,2天,就2开啊,又坏了,,我怎么这么背,这次没偷菜,机子又不通电了,电源坏,这机还和我干上了,好吧我承认是我和它干了上,再修电源,打开后先找5VSB,没有,再找前面,发现一47欧姆电阻开路,再前找,电源IC TNY267P击穿,再找一红色二极管击穿,再找没了,然后全换了,通电测试,嘿嘿后面5V LED灯亮了,这电源后面接口处有一5VSB电源灯,今天天气有点好啊,,装好后,准备装机,心想再试试吧,这机拆装太麻烦,再试试,再次通电,又不亮了,我累个去,我再拆开看,47电阻,电源IC击穿,,,,想想是不是反馈有问题,查光耦前面电路431,MOS管,都没问题,再换了,通电测试,LED灯不亮,,,电源IC没击穿好的,又省3块钱,查启动电压有,再查300V供电,不正常,300V经过变压器过来,再测试开路,,,,,,,,,睡觉去,我干不过它,就是不让我用电脑,好吧,我承认真是有点背,还有片MS-7549,这前修好放那的,好好的放那的,上机点的,昨天拿来用也CPU MOS管坏,换了能上电,没内存电压 UP6103S8换了,有内存供电了,ICS9LPRS477发烫,不能摸,也换了,现在没时钟,晶振没电压,我也没心情,我拿刀砍的心都有了,我这几天都不修了,找算命的看看,我是不是选错行了,,好了不说了,说多了,,今天我用我笔记本打的,还是算了吧,过2天再来,先关机,我可不会修本本,,,,,再说最后一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