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RT8206B3V 5V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4-05-23):
笔记本
进水接电源不按开机直接上0.12A RT8206B发烫测量3V 5V电感那是3.4和5.41电脑也正常开机我该怎么知道是芯片坏还是旁边电路的问题该测那些脚这些脚应该是多少V请教下大神吗关于RT8206B的
百度文档里面有就是看不懂啊
笔记本

网友:
自动开机,有芯片被击穿了

网友:
先直接换一个啊 试一下 或者 你换之前 测一下3V5V 有没有对地 有短路的话 拆了芯片看一下 还短不

网友:
'能输出3,5伏就没坏吧看看反馈电路电阻,断开后级修待机

网友:
看芯片表面是否被击穿。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看来下是主供电有个脚断线了

网友:
芯片发烫,看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