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无3 5V 求助

楼主(2014-05-23):
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不触发   有时加电大短路   查无3 5V 1.1V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查后继有没有短路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有时候短路?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建议先找短路问题吧。

网友:
有时候插直流电源直接大大短路    现在拆了PQ407 三个电压都出来了 可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短路?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建议先找短路问题吧。

有时候插直流电源直接大大短路    现在拆了PQ407 三个电压都出来了 可还是不触发

网友B:
线性的还是系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性的还是系统的?

线性的系统的都出来了

网友D:
待机芯片  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芯片  有问题吧

3 5 V 芯片吗?

网友D:
是的 ,你换个待机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你换个待机芯片试一下

待机芯片的1脚跟6脚ENTRIP电压没有   线性的3 5V都有  是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有时大短路????先把短路干好!!

网友E:
有短路就维修短路的地方啊  有短路还好维修啊....你插上电看看那里短路了     基本上有短路的地方就会发烫  不过这也不好说 你认真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的系统的都出来了

你把芯片换了吧

网友F:
先测量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还有mos管是否有被击穿的

网友:
先把短路的修好 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或者烧毁的地方

网友:
先用个小电压烧鸡试试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现在是大短路   有mos管被击穿   可换了 还是大短路 有mos管发烫  拆了就不短 mos管没坏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测量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还有mos管是否有被击穿的

现在大短路  5个mos管发烫  拆其中任何一个就不短  再装上就短   5个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短路就维修短路的地方啊  有短路还好维修啊....你插上电看看那里短路了     基本上有短路的地方就会发烫  ...

现在大短路  5个mos管发烫  拆其中任何一个就不短  再装上就短   5个都换了还是一样
  搞不懂了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烧成这了,换吧,。有兴趣慢慢修吧

网友:
有时候短路,,,什么意思???

网友:
先把待机修好然后一路一路的断

网友:
仔细测试各个 芯片有没有短路 或者阻值不正常的地方!排除掉短路的 再修其他的

网友:
图纸上传一下

网友G:
师弟  别被胖子看到  不然会揍你     讯维出来的最不怕的就是短路   翻开你的笔记  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是不触发,又不是触发后掉电,后继短路不是很难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师弟  别被胖子看到  不然会揍你     讯维出来的最不怕的就是短路   翻开你的笔记  看看吧

我是刚开始学的  还没时间上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刚开始学的  还没时间上课呢

??????、还在学校?

网友:
3v 5v 后级供电 电路查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