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4-05-23):
接到一台IBMT400,进过水的,处理完后能显示,但当进系统后再开就不显示了,但主板已经亮了,只有断电后拔掉BIOS电池再开才显示,还有就是不装硬盘时重启能显示,只要进系统重启就不显示,那位大神遇到过,指点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问题神仙也帮不了你   不是我泼冷水

网友:
换个bi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神仙也帮不了你   不是我泼冷水

没这么惨吧,好不容易亮了,就这样拿不到钱不甘心啊

网友:
BIOS电池有电的

网友:
换个试试呗,我上次就遇到过,换了一个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