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相)小故障引起的宏基4750G大故障

楼主(2014-05-23):
一台宏基4750G。 (I3 2310M GT520M显卡)板号是:JE40HRMB10267-3,故障表现为,开机有背光,但无任何显示,外接一样。取下硬盘之后,可以显示了。但是不好进BIOS,一直卡在F2界面,注意右边的进度条运行缓慢,,连续几次开机,终于可以进BIOS了。版本号显示乱码。这样的情况下,先刷BIOS,(25032BVS1G)刷完之后故障依旧。接下来准备 替换I3二代的CPU,或是换掉CPU下面的NEC大电容。或是HM65桥?。就在要动手的时候。突然想到,卡进度条 不就是自检一直过不去吗,或是自检缓慢。。是什么引起的呢。。我是裸板点的机器。。唯一的外设就是插了原机的键盘。。拔掉键盘后,机器立马变正常了。可以进系统了。至此维修结束。。原因就是原机键盘坏掉,引起的这种,不显示。 不进BIOS,乱码。运行缓慢 甚至死机。。但是我从一开始从来就没往键盘方面想。。算是我的失误。以上就是我的维修过程,本身很简单的故障,差点动手干了大的。一点小经验本不好意思发来着,想想 还是分享一下吧。BIOS 验证过,可以使用,请对照板子号,I3  I5 都通用!

 会员0元2022-10-28 21:49

网友:
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啊,thinkpad也碰到过楼主差不多的现象.都是这个键盘引起的。

网友:
给我直接裸机点点看,基本这种情况外设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遇到的不多啊!不过你之前硬盘插上导致有背光无显示是不是硬盘坏了还是系统坏了还是。。。。??进不了PE和系统,进BIOS卡死,或者BIOS版本乱码原来是键盘引起的,,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遇到的不多啊!不过你之前硬盘插上导致有背光无显示是不是硬盘坏了还是系统坏了还是。。。。? ...

硬盘没坏,系统也没坏,只是我拔下硬盘凑巧亮机了,。也就是说 这种故障,连续的开机 关机 开机,也许只有背光,也许能亮机

网友:
大意失荆州啊  今天修一个X201不触发 所有条件都量了 搞了3个多小时 进水机 之前修好的现在又坏了 RTC电路问题 开始量了RTC电路怎么就没发现有问题 到后来第二次量才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