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05-23):
康冠KTC9005 W9005S-TH-CN的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就黑屏,开关灯灭,在打开就好。而且后面的还很热。更换电源板也不可以,更换高压板,显示器就不亮。更换一体板也不可以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散热的问题,不应该啊

网友:
有没有换开关试

网友:
这个应该和开关没关系吧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个开关的,在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在灭的时间看一下驱动板供电5V还有高压控制电压正常 不

网友:
你把机器打开试机 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量一下各路供电

网友:
看看灯管是不是虚焊导致打火。时间长了发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