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换桥后掉电

楼主(2014-05-23):
接一个e40本U口不能用,换桥后开机一会就掉电

网友:
在换一个桥吧  或者重置一下

网友:
你桥没作好  ,实再不行再换一片。开始就是好的。你就动了南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H55 芯片组,一直没有人解决,南桥ME 模块有软体,如果发生改变就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PCB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