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23):
HPV3000,这个BIOS的时间无论怎么设置,都是这种错乱的,而且进不去PE,进不去系统,各位师兄这是什么情况 BIOS刷过了

补充内容 (2014-5-24 11:01):
真难搞,看这台机器的时间是不是来自未来啊,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搞不定?

补充内容 (2014-5-28 18:02):
问题找到了,绕了一大圈,最后确定是桥坏了,由于成本高,退货了

网友(点评):
是否是时钟晶振有问题。

网友A:
换桥,信息不都是存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信息不都是存里面了

这款是单桥。

网友B:
单桥也可以换桥啊!只是这个桥有点不好换啊!

网友C:
单桥的桥最容易坏了      先加热一下  试一下  实在不行 就 看一下时钟晶振

网友:
单桥就更确定是桥了 预热一下看看先

网友:
哥们  你别说。我们接到最多的就是HP机器,特别还是这种V3000   各种五花八门故障 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至于你的问题,我也无法解释。。无能为力  帮不上忙。。

网友D:
BIOS芯片坏点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也可以换桥啊!只是这个桥有点不好换啊!

昨天加热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没见过!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坏点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

BIOS芯片我也换了个,故障一样

网友:
看只能换桥了

网友:
目测  这桥要两百大洋左右

网友:
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E:
以前修台试主板的时候遇到这样问题,换个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的桥最容易坏了      先加热一下  试一下  实在不行 就 看一下时钟晶振

多谢参与,最后确定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台试主板的时候遇到这样问题,换个晶振就可以了。

是桥坏了,谢谢参与

网友:
对的,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