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4-05-23):
故障现象装系统到一半就重启。内存。CPU。硬盘都换了    还是重启。搞了三天。晕了   最后换个电源适配器。测试适配器还是20V正常的。

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电源问题。还是换了电源一样哦。

网友:
适配器输出电流达不到/?那个适配器用给别的机器正常不?
这种问题少见 ,怀疑你没用电流表测试 要不也用不了3天了是吧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如果你换个电源适配就好了,那你维修测试时不是用可调电源的吗?用可调电源开机一切正常,这不就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了,能搞三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