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20 不触发

楼主(2014-05-23):
故障:待机
0.04
不触发,微短路,
vcore
供电上管击穿,换了一个触发掉电,测试
mos
管
g
极有点压没有波形,换
vcore
供电
i
还是不行,最后把
vcore
所有
mos
管和电容全换了ok开机测试正常。
不触发
掉电
微软

网友:
CPU VCORE电压出问题的比较多啊!

网友:
全换了啊 不如烧机啊

网友:
大神们!像这种微短能否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