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芯片问题在线急求

楼主(2014-05-23):
大家好,我手里有块七彩虹GT430 1G的显卡,上面有个八角的芯片型号是M3202S想问下朋友们这是个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 用什么可以直接代换,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
图片拍上来看看才好判断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没参数,想拿它代换BA951(也没参数,显示器高压条附近的),不知道能不能个代换?有没有这些资料下载,百度找不到。
它们脚位功能一样,就不知道其它参数。
M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