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不触发 二修

楼主(2014-05-23):
故障:不触发,进水 二修机,拆开发现Ec VCORE等都被动过,换了个Ec能开机了,但是Log画面掉电,用示波器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刷BIOS 也没有好,换Cpu供电Ic也没有好,最后测试开机段子那里的POWER_ SW_IN0#
不正常,正常为高底高,这次为高底不在高了
最后为电阻R3坏了地下断线了,飞了跟线到+3.3V_ALW,OK 不掉电了。

网友:
哦,你这技术比上家牛多了,发几张图上来就好了....

网友:
开关坏引起的掉电的问题是比较的多。

网友:
手说的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网友:
难道这就是按住开关6秒掉电吗

网友:
楼主牛B!涨姿势了:开关有问题也会引起掉电(相当于长按开关强行关机呀)!

网友:
这个碰到少,,下次注意了

网友:
图片传不上去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