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575T求救 有图分析 请高手介入调查

楼主(2014-05-23):
神舟L575T 这个是屏幕不显示 也不暗平什么都没有 但外接一切正常 显卡已经拆出来从种过也是一样故障然后测量电压 上图 Q504的D脚没有电压 S脚有3.3V  G脚3.3V  然后Q505的D脚有3.3V s脚接地 G脚无电压 这个电路我不太会看 该怎么分析呢  还有灯管上面的电压下图   J3是灯管的接口 1   2  脚有19V  6脚在待机的时候已经有3.3V  (开机后也一直有3.3v)4脚没有供电 (4脚就是高压板的开关脚)然后查U1  5脚有3.3V    1脚有3。3v    2脚没有供电  2脚是直接从显卡来的 看图 u508就是显卡了 连到E2脚  LCD_BKLT_EN   然后显卡的G5脚LCD_VDD_EN  直接连到 Q505的G脚 (第一个图片的 Q505 三极管)也是没有电压上来  LCD_BKLT_EN 这个信号只连接到高压板电路 没有连到其他任何地方  LCD_VDD_EN 还连到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控制U3  U3再控制 Q5 但是Q5的S脚是连到显卡的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的 U3的1  2脚无电 3脚接地 5脚5V输入 4脚无电压 所以Q5的S脚是没有电压出来的 现在看来不知道是在哪里出错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请高手介入调查

网友(点评):
既然外接正常,那就是说和显卡没有关系楼主为什么还有重做显卡呀?

网友:
可能我刚才写的不够详细  最前面那个图是屏幕的供电图 Q504的D脚直接连到屏幕的供电脚的

网友:
就修Q505G级啊

网友:
8252的机器够老的,把U3 1,2PIN是开启肯定要有才可以的

网友:
LCD_VDD_EN信号来自显卡U3受这个信号控制,还是看看显卡周边电路吧。

网友:
1,屏供电开启没有     2,高压开启相与的显卡开启也没有。先排除外围线短路与断线。否则显卡重做或更换。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因为没有上屏幕才没有这个电压的 上了才有 原故障就是显卡虚焊 我种了显卡后本来就已经修好了 只是我没上屏幕只看电流还有去量那个电压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