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216-0674022和216-0674026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4-05-23):
手里一DELL studio 1536的AMD 独显机器,故障为北桥216-0674022坏了,加焊一次能用几天,反复两三次了,这次打算换掉,买全新的现在216-0674022实在太贵得两百多大洋,伤不起啊!都说216-0674026能代换,心想稍微便宜点,190元买了一片全新的,芯片一到手上机测试,心里高兴的等待屏幕上DELL 的显示,几秒,十几秒过去了,居然屏幕没任何显示,不会吧!?天啦,这可是绝对全新的026啊!反复测试还是无显示,看电流跳变很正常啊!而且用键盘Ctrl+Alt+Del 可以重启机器,也能听见开机的声音,可就是屏幕它一直板着个黑脸!现在看来只是显示方面的问题了,声明显卡绝对没问题,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都说026和022可以互换吗?何况这个机器还有独立显卡(216-0707001)的啊!有谁修过这个板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板号:DAOFX6MB8DO REV

网友:
顶起走兄弟伙!

网友A:
建议你换回原来的022 再试一下   俩个芯片  我问买芯片的人他说不同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回原来的022 再试一下   俩个芯片  我问买芯片的人他说不同用的

讯维网有很多都说可以互换的啊?!

网友B:
22和26没换过,但26和34就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和26没换过,但26和34就换过,

026和034能互换吗?

网友B:
34只能用在独显的本上换。
如果是集显,26的话就不能用34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只能用在独显的本上换。
如果是集显,26的话就不能用34来换

那我这个不是可以用034来试试了哦!!?

网友C:
找个料板拆个吧,DELL的机器本来就很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料板拆个吧,DELL的机器本来就很操蛋。

郁闷!可能也只有如此了

网友(2014-08-07):
到底能不能互换呢,没有一致的意见呀

网友(2014-12-16):
4026 是集显独显都可以用的, 34是独显的,22估计也是独显的 我手上一个HP6535B的 原型号是022独显的,现在拿个026的代换试试,

网友:
没有换过,楼主解决了说声能不能换

网友:
完美代换成功

网友:
我认为它更容易改变与原码022

网友:
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