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M190MWW3花屏

楼主(2014-05-23):
LGM190MWW3花屏 ,屏无图像,有很多乱跑的横白细线,最左国的线比较亮。这是哪的问题呀。是屏侧面电压没到,还是模组坏了?
问题

网友:
第二张图是侧面的测试点测同的电压。谁正在修这个屏,给对比下,哪个电压不对!

网友:
这个屏是 LG的, 型号 E1948SX

网友:
这样的情况都直接要换屏了,现在的技术还是修不了屏的

网友:
这种屏估计难修罗

网友:
没办法了吗?好你专业修屏的说能修好,就是不知怎么修的

网友:
屏的问题多些。不好搞。

网友:
屏就别修了吧

网友:
查一下逻辑板几组电压,VGH~26-30 ,VGL~5-7,会乱跑特别要注意VGL这组,

网友:
屏不是很好修 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的屏,不好修

网友:
修屏幕的话,没有办法了,只能放弃了,如果是小问题可以飞线,但是如果专为修屏幕购买十几万的设备,一年能修多少呢

网友:
算了,退客户吧

网友(2014-11-17):
这种情况屏的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