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好多白屏不是屏有问题就是屏线问题,或者没有产生屏供电

楼主(2014-05-23):
最近发现好多内屏显示白屏,外接正常,不是屏有问题就是屏线问题,或者没有产生屏供电,好多人认为都是显卡问题,动不动就干显卡,结果扩大故障,本身不是显卡的问题,结果真的就成了显卡问题了,接到这样的机子,最好还是测下有没有屏供电,或者换个屏试试,最后在干显卡,这样最保险

先测条件,满足的话换屏线试一下,不行再动显卡

网友:
我一般喜欢先 小吹一下显卡,不行再弄屏线和屏

网友:
我就是刚动了一台本本,做显卡好了,才发现是屏的问题,
不过,我的是短声报警不亮屏的,最后还得换屏好了

网友:
呃呃,打打酱油!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我现在的屏线卖的火,主板没怎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