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加电电流不起之维修

楼主(2014-05-23):
联想G460,按开关,电源等亮,电流不起,给了小弟,拆机,有进水的痕迹,不过别人已经清理过了,隐约能看出来,看了半天修不好,南桥换了,Io换了,还是不行,给我送过来了,说你看吧,我了是搞不好,接手看了下,Io的工作条件,都已经具备,按开关,PWRBTN#也已经送出给了南桥,只不过这个高低高的动作不太明显,但还是可以量出来的,既然给了南桥就该考虑南桥给的动作了,Slp3 Slp5 ,找到Io的第614脚,量电压,呵呵,没 有任何动作,看来问题找到了,找南桥的工作条件吧,想到以前修过COMS电池不对,也会造成这种问题,首先换掉电池,加电无果,南桥也已经换掉了,基本可以排除南桥的问题,那就是工作条件了,这个板子没有标号,找起元器件来还真麻烦,COMS 电池刚换的,不用量肯定是好的,结果大意就大意在这了,没有去量,直接找其他的工作条件,正常啊,什么情况了嘛,头大了,想有种再换一个桥的冲动,但是想了想,不可能两个桥都是同样的问题吧,决定不换,在找找问题,就这么量啊,找啊的,还是没发现问题,休息下,想了想,重头又开始找,这回看了看图纸pch-rtcrst# 正常3.3PCH-SRTCRST#1.2V 明显的不对啊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是经过格电阻得来的,还有一个电容滤波的,首先把电容拔掉,量电还是1.2,看来只有这个电阻有问题了,这板子没标号,大家是知道的,只能跑 线路,刷了每一个电阻,还是找不到,看来是掉件了,找空的脚位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细看,焊点光滑,看来这机子被上家动了手脚了,补上,加电电流跑起来了外接正常点亮。最后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Hm55Pm55是通用的,我的这个机子给换成Pm55的了,小弟没细看,装错了,但是能亮

网友:
有电路图的话很快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还是佩服楼主的细心

网友A:
新机器修得少,这PCH-SRTCRST个什么复位信号,不太懂

网友:
不粗 二修机

网友:
亮机不知道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G450G455G460G470G475失水的那么多啊?修了几十台了。。难道卖的量超级大?

网友:
修好不得了,,,,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修得少,这PCH-SRTCRST个什么复位信号,不太懂

RTC电路里的,给桥一个VCCRTC,再给RTCRST和SRTCRST,就是COMS电池待机电源好的意思

网友:
pch-rtcrst# ,PCH-SRTCRST# 这俩个信号是做什么的  请问

网友:
RTC电路的2个复位信号,有问题不上电。

网友:
rtcrst#这个是南桥内部管理时间的复位信号,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后面那个SRTCRST信号是每种机型都有的吗

网友:
楼主说大意就大意没有量CMOS电池,当时如果量了又会如何了

网友:
这信号不懂!!不过楼主细心,运气还好(没被上家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