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MS-7592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4-05-23):
又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给你们

板子为什么,看板子上面贴的故障说明:不能关机,网卡坏!

经过测试,的确不能关机,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断电后,接上电源也不会自动上电,也就是说使用正常,就是不能关机!
IO相关,看IO成色很好,没去换!
拆网卡,最近雨水多,雷声打响~,网卡易坏!
网卡拆除,机子正常开关机!

网友:
这个故障第一次遇见, 平常如果网卡坏 死机 当机 不加电都有

网友A:
手摸网卡温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摸网卡温度高吗?

不一定温度高!我遇到一个七彩虹N68的,上D3的主板,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上网正常(正常上网哦),集成显卡驱动也装好的,重启后,画面分辨率大的一沓,怎么调整都没有用。换了N个系统N个驱动都不行。后来把网卡拆了,OK,好了,但原先网卡可是正常能用的啊,能上网,也不发热,谁会去想到拆网卡??因为同一批板子的网卡都被我拆了,学校机房的,被雷击了。这片呢,因为测试的时候能进系统,网络也正常,就没拆。搁了一段时间出售此板的时候,就出现刚才说的情况。联想到是同一批机器,就把网卡拆了,结果就好了,至今还在在用。

网友:
!!!!!!!!拆了就不用装上了?

网友:
    知道了 明白

网友:
坑爹之前修道过一个忘记什么板子了,也这样,当时能进系统,网卡时好时坏,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板子是一颗472的排阻坏了!!

网友:
网卡会引起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哈哈

网友:
一般来说关机变重启想到最多的事io坏,不会想到是网卡坏的。

网友:
网卡坏了不一定是 短路 可能是挂pci 上 发出错误的 信息

网友:
就这样就完了?  我还没搞明白呢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有次也是这样不能关机 就是拆外设 到后面 也是拆了网卡 就好了

网友:
这排打雷多啊。。网卡给雷打坏了。。看来我们维修的要多备点网卡了。

网友:
可能是网卡数据的信号影响到南桥关机的原因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是笔记本无线网卡模块引起的,摘除后正常。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超了时间了,本来想给你加分的。

网友:
我手头上还有几块关机又开的,我也试试把网卡给拆了看看

网友:
呵呵,学习拉,网卡能引起那么多问题啊

网友:
网卡会引起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2015-10-08):
应该是网卡损坏导致本身发送给南桥唤醒信号异常影响关机。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网络唤醒?

网友:
网卡会引起很多问题